温湿度控制器

楼主:
我女朋友要做一个花房的温湿度控制系统,
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电路图,编码的等等,
嵌入式我不会,

老是让我给她想办法,头都大了,大家帮帮忙。

立刻结分。

网友:
花房的温湿度控制系统

有专门的传感器,用单片机接出来就可以,偷懒的话你甚至可以用数字的传感器,它出来直接就是结果.只要求用它的标准接口,

然后其它的就是你的控制策略问题了,基本就只是一些开关量的控制,像什么浇水,通风,升降温啥的

如果要加点特色和新潮还可以用现在看着很帅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呵呵

网友:
从你说的状况来看,只能想办法买成品了,做的话会导致你们感情破裂。

网友:
这是她的老师给她出的一个课题,这个老师还挺严格的,
就是用单片机设计一个出来,

要不考试不及格!!!

头疼阿!!!

网友:
羡慕这样的大学

我在学校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这样要求我的??

网友:
我的单片机学的一塌糊涂,但现在想学了哦,那个后悔啊......
楼主的感受我也有

网友:
从百度搜几篇文章看看,单片机温湿度控制方面的文章好多,或者维普、cnki都有。

网友:
我在工厂做过, 用SHT11, 数字传感器,好像产自瑞士, 可直接连8051单片机, 生产厂商的网上有源程序,电路也很简单,就是元器件不大好买, 80~120元/pcs, 我是直接到深圳买的。

网友:
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楼上的兄弟,能不能把那个网址告诉我。
现在这查代码了。

要求比较简单,
一个键盘输入温湿度上下限,
温度超过上限时,亮A灯,超过下限时亮B灯,
湿度超过上限时亮C灯,超过下限时亮D灯。

谢谢!!!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买个传感器接AD口,然后根据AD值做相应的判断

网友:
大哥,我不是做嵌入式的,给个源代码,这么说我怎么找啊,
现在公司有活,忙都忙不过来,还要弄这个,
累死了。

网友:
//芯片TMP807
//channel 通道口
//return AD值
unsigned char A_D(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CR1.byte=0xA0+channel;
        while(!(ADCDR2.bits.bit5));
        return ADCDR1.byte;
}

网友:
找个温湿度控制的产品,然后拆解改装。。。

网友:
导师也就是说说的,光是电路设计就没辙,哈哈,没有原理图给代码也是白搭

网友:
现在只差一个湿度控制的代码了,谁有,提供一份。
谢谢!!!

网友:
http://www.sensirion.com/

网友:
怎么没有给上分,
想要分的话,告诉我一声,
我再开帖,给分。
奇怪了。

她导师说不用写出代码了,电路图只要是自己设计的就行。
现在可好了!!
谢谢打家了!!

网友:
专业温湿度传感器,建大仁科   销售Q:2608016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