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校准问题

楼主(2007-10-16):
触摸屏校准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我在液晶屏上点击一下,可是鼠标却在点击的那个点的下面,位置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
触摸屏
液晶屏

网友A:
“鼠标”??你说的是指针吗?触摸屏的操作,应该是不影响指针位置的。关键是触摸屏的操作是否准确?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指针,说错了!yashi :你说的触摸屏的操作是否正确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C:
就是说,触摸屏点击准确吗?如果这个是准确的,那就没有问题,不用管鼠标指针;更进一步,可以把鼠标指针去掉。

网友D:
触摸屏点击是准确的,就是说已经OK拉,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呢!yashi: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