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启动出现Data Abort: Thread=8dfdf024 Proc=8c226160 'NK.EXE'

楼主:
在启动时出现的问题
Begin AutoBootRead chip id = ecda
Nand flash status = e0
Load Kernel...
StartPage is 64
Copy size is 0x1fe0000
ram_addr is 0x32001000
run WinCE begin at SDRAM 0x32001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02c644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Sp=ffffc7cc
Data Abort: Thread=8dfdf024 Proc=8c226160 'NK.EXE'
AKY=00000001 PC=800611a0(NK.EXE+0x000601a0) RA=80062228(NK.EXE+0x00061228) BVA=c2002ebb FSR=00000003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dfdf024 AKY=ffffffff PC=00000014 BVA=00000000
R0=00000000  R1=00000000  R2=00000000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000  R6=00000000  R7=00000000
R8=00000000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0000000  Lr=00000000 Psr=2000001f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Thread=8dfdf024 AKY=ffffffff PC=00000014 BVA=00000000

同样的核心板,在我以前的底板上运行起来是好的,不知道那个地方引起的?

网友:
.map文件中为:
0001:0003afe0      SC_CreateProc              0004bfe0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964      PowerHandlerGuardThrd      0004c964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9a8      UpdateAndSignalAlarm      0004c9a8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ab4      SC_SetKernelAlarm          0004cab4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b00      SC_RefreshKernelAlarm      0004cb00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b24      ProcInit                  0004cb24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dac      DoPageOut                  0004cda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e6c      DbgrNotifyProcCreate      0004ce6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f08      DbgrNotifyThrdCreate      0004cf08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bf70      DbgrNotifyDllLoad          0004cf70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020      DbgrNotifyDllUnload        0004d020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0ac      SC_ProcTerminate          0004d0a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1ec      SC_TerminateSelf          0004d1e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20c      SC_ThreadTerminate        0004d20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2e8      SC_ForcePageout            0004d2e8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37c      UserDbgTrap                0004d37c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794      DoDebugAttach              0004d794 f  nk:schedule.obj
0001:0003c84c      SC_DebugNotify            0004d84c f  nk:schedule.obj

网友:
错误发生在 PC=8003c06c(NK.EXE+0x0003b06c)
0x0003b06c也就是在0001:0003afe0      SC_CreateProc 之后
但SC_CreateProc 是内核封装起来的吧?
找不到这个函数
无法确定出错在哪里

网友:
  在wince下,怎么会在0x32001000的地址开始运行呀,一般在0x80000000后呀,其它原因引起的.首先要检查你自己的代码

网友:
"run WinCE begin at SDRAM 0x32001000... "

这个应该是BANK7 吧,   感觉是内存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
WinCE5.0 默认的是NK在0x32001000处启动
而且,同样的核心板,同样的NK,在我以前的底板上运行起来是好的,换了一个差不多的底板却不行了

网友:
解决了
板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板子有问题

你好  我也碰到了data abort的问题  报的错误如下:
Data Abort: Thread=8450a9f4 Proc=80538530 'TestFor.exe'
AKY=00080001 PC=8003bfe4(NK.EXE+0x0003bfe4) RA=00000230(???+0x00000230) BVA=78f2d000 FSR=00000007

在这个帖子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04/15/96eaaee8-0d31-410a-ac06-bb7223e19af8.html
做了具体的分析  但是问题始终是没解决  看到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 想请教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报错信息给解释一下  这里AEK RA 等等都是什么意思  怎么把这些联系起来定位错误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