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bib

楼主(2007-09-12):
project.bib
为何我在pb4.2中 project.bib 改变后,增加了一个自己的程序到 file section,
在菜单中,选择 build -> make image 后,project.bib 被改写,我自己增加的部分消失了。
然后,nk.bin中就没有我的文件了。
这样,我岂不是没有办法加入自己的文件了吗?请大家帮帮我。
菜单
消失
file
程序

网友A:
楼主增加的位置不对啦
你增加的那个文件,是生成的文件,每次会被PB改写
应该去源头改

网友B:
你修改错地方了,你直接在项目对应的release目录或者debug目录下修改platform.bib就可以了。如果你在BSP里面修改,那么要重新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