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LS164芯片连接问题

楼主(2007-01-12):
RS232和LS164芯片连接问题
想用LS164实现把RS232串口数据转成并口输出,但在一帧数据发送完之后RS232线上又恢复高电平,而LS164也会一直移位,结果都成高电平。请问在一帧数据发送完之后怎样将各管脚的数据保持住?
芯片
高电平

网友A:
好像不能这么简单的用。
164有点类似spi的时序,时钟是通过clock脚控制的,不给时钟就不会输入数据。
两者中间加一个单片机中转一下就比较方便了。
电子类私活兼职:www.getproject.com.cn

网友B:
如果用单片机得话,直接从它得IO口得到并行数据啊,应该可以通过一些逻辑上得控制完成164得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