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信问题,知道的进来看看,帮帮忙,谢谢

楼主:
bit  sta;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2
   {
              uchar temp;
             uchar sta;
               temp=SBUF;
                      RI=0;
                      ES=0;
              if(temp==0x41)
                        sta=1;
                        ES=0;
            RI=0;
                                                }
main()
{
if(sta==1) //判断数据发送标志位是否置位,若置位,发送数据给上位机
          {
                   ES=0;
                   for(j=0;j<9;j++)
                  {
                       SBUF=tr[j];
                       while(TI==0);
                       TI=0;
}
       }
}
我在主函数中通过判断标志位sta是否置位来决定单片机是否发送数据给上位机,由于sta是全局变量,应该上位机只要发送一次命令给单片机,单片机就会一直把采集的数据上传给上位机,但是实际上上位机发送一次命令给单片机,单片机制发送一组数据给上位机,不知怎么回事,十分焦急,万望高手指点,感激涕零!

网友:
main()函数只执行了一次啊??? 加个 while(1); 试试

网友:
程序在运行到主函数的末尾时不是自动跳转到主函数的开头部分继续重复执行吗,何必再加上无限循环语句呢?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望指教

网友:
要不你单步跟踪试一下,是不是只运行了一次...

网友:
我在主函数中把sta设为1后不与上位机握手,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单片机传送的数据则正常,说明不加while(1)也可以啊,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Main执行完后是CPU的清理工作,sta会被清成0,至于清理完了再执行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执行到空指令后会产生保护复位,相当于RESET

网友: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
}
单片机编程主函数格式

网友:
按照  xjg_flying() 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基本单片机程序问题,还要注意的是,单片机上使用的晶振,最好使用11.0592,或者是他的倍数,这样通讯就没有误差,否则就有点麻烦!有问题可以: texfly@tom.com  wh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