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地址迁移问题

楼主:
小弟在做2410wince驱动
需要把一个
#define PD6710_MEM_BASE_ADDRESS     (0xA4000000)        //(0x04000000)NgCS2 0x04000000
#define PD6710_IO_BASE_ADDRESS      (0xA5000000)        //(0x05000000)//      0x05000000

迁移到nGcs5 地址区间
请问 是直接把上面的地址提升128M*3 就行了吗 谢谢

网友:
今天上午我也碰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下:
        pNANDFConReg = (volatile S3C2443_NAND_REG *)0xB1400000;                        // 0x4E000000
        pMatrixConReg = (volatile S3C2443_MATRIX_REG *)0xB1500000;                        // 0x4E800000
        pDMAConReg = (volatile S3C2443_DMA_REG *)0xB0E00000;                                // 0x4B000000
        pIOPortReg = (volatile S3C2443_IOPORT_REG *)0xB2100000;                        // 0x56000000

网友:
看看2410手册中内容映射部分的ngcs5的地址范围就明白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  wince里的虚拟地址映射是啥样的

网友:
你应该看一下OEMAddressTable,看看这个表里面是否有这个片选对应的物理空间及相应的虚拟地址空间。

网友:
好的 谢谢楼上

网友:
小弟找到了
在\WINCE420\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ARM\map.a 里查到

再次感谢楼上

网友:
粘贴出来与大家共享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      TITLE("P2 Firmware Initialization")
;++
;
; Copyright (c) 200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Module Name:
;
;    map920.h
;
; Abstract:
;
;   This module contains the OEM memory map for the S3c2410
;
;--

;
; OEMAddressTable defines the mapping from the 4GB physical address space
; to the kernel's 512MB "un-mapped" spaces.  The kernel will create two ranges
; of virtual addresses from this table. One from 0x80000000 to 0x9FFFFFFF which
; has caching & buffering enabled and one from 0xA0000000 to 0xBFFFFFFF which
; has the cache & buffering disabled.
;
; Each entry in the table consists of the Virtual Base Address to map to,
; the Physical Base Address to map from, and the number of megabytes to map.
;
; The order of the entries is arbitrary, but DRAM should be placed first for
; optimal performance. The table is zero-terminated, so the last entry MUST
; be all zeroes.
;

; Mapped for S3C2400X01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32000000, 32  ; 32 MB DRA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32  ; 32 MB DRAM BANK 0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END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在PB5.2上面该文件在哪里?

网友:
小弟第一次发贴,感谢上面同志们的回帖,我不太知道怎么结贴  刚才一不留神给加了120分...对不住  改不了了  管理员能否修改一下 50分就行了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