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下如何获取SD的总容量、可用容量大小?

楼主:
Win CE 下如何获取SD的总容量、可用容量大小?

网友:
读SD卡,第一块信息,可以知道总容量
可用容量大小,应该是在块驱动里面读取..

网友:
谢谢。但直接读硬件对我而言太难了。
能否给个示例代码看看

网友:
SD卡的驱动是哪里来的?

在CE下直接操作硬件,最好不要。

网友:
        ULARGE_INTEGER FreeBytesAvailableToCaller;
        ULARGE_INTEGER TotalNumberOfBytes;
        ULARGE_INTEGER TotalNumberOfFreeBytes;
        GetDiskFreeSpaceEx(szSDCardName,
                &FreeBytesAvailableToCaller,
                &TotalNumberOfBytes,
                &TotalNumberOfFreeBytes);

网友:
多谢两位。但 Win CE 下不支持GetDiskFreeSpaceEx

网友:
读取根目录的属性就OK了.

网友:
属性里面有容量的大小吗?
GetFileAttributes不是获取只读、隐藏等文件属性的吗?

请给示范代码,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类似flash吧,
是要在驱动里面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