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有挑战性,两个USB设备差不多一样,但是厂家不同,所以驱动不同

楼主:
只有一个厂家的一套应用软件,如何让这套软件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USB设备呢?

网友:
先修改 INF文件看看。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方法很多。
第一:由于厂家不同,因此在进行设备打开初始化时,可以在枚举过程中设别设备的VID和PID
进行判断目前使用的是哪个设备。
第二:用户也可以自己指定自己插上了哪种设备。可以将识别设备的标识显式地填在文本框中。

网友:
谢谢楼上两为大侠。
INF怎么修改呢?这两个厂家的inf文件中,ClassGUID相通,其它的都不一样,sys和dll数目和名字也完全不同

网友:
现在初步设想:
其它的USB设备都使用第一套驱动和应用程序,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网友:
这个保证能成功,把它们的程序刷成一样

网友:
starmoon你好,能否明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USB设备与应用程序的关联是使用设备描述符的话,即专用驱动将USB设备模拟成文件,最关键的是要让另一个USB设备的设备描述符与应用软件中使用的一致

网友:
龙珠你好,请问设备描述符在哪个文件中?什么是设备描述符?

网友:
看来我得先学些一下驱动程序编写的知识,哪位大侠能给推荐一本?

网友:
各位大侠请出手,不要客气

网友:
改硬件:每个usb设备都有自己的vid和uid,想要使用类似的设备必须更改设备的vid和uid,使他们相同。
改软件:自己编写usb的驱动程序,替换老的驱动。建立readfile(),writefile(),openfile()的映射关系。就可以操作你的类似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