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wu123dd

楼主(2007-11-28):
提示:

网友A:
要精确定时你用汇编呀

网友B:
误差就是计算你ISR里面的的所有指令数,以及你其中调用的函数的执行时间
你把一条条的指令执行的总时间计算入你定时器的载入值里面
这样能规避一些
另外,尽量不要在中断里调复杂的函数,这是一种美德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