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1开发环境是针对几位单片机的呀?因为不同位的单片机 ...

楼主(2007-04-09):
k51开发环境是针对几位单片机的呀?因为不同位的单片机汇编器是不同的呀。
k51开发环境是针对几位单片机的呀?因为不同位的单片机汇编器是不同的呀。
开发

网友A:
k51开发环境是针对几位单片机的呀?
KEIL51支持的主要平台是X86架构上的8位机,但是它也支持ARM7的开发
因为不同位的单片机汇编器是不同的呀。
当然不同的单片机相应的设计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架构是不变的,基本的功能单元都是统一的
如果到有特殊的芯片,那就只能上特定的编译器了,
像我用的TI的CC2430虽然它也是51内核,但是却有四个定时器,这样对中断向量等地址除了基本的那两个,其它的就要重新定义,这样用KEIL的话就不行了,得用专门的IDE它的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