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iic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请问一个iic的问题
用44b0板子做iic试验时,想问一下怎么确定KS24C080的地址呢?
如果有多个iic设备,怎么确定它们各自的地址呢?
slave address就是iic设备的地址吧?
谢谢大虾
设备
address

网友A:
学习,接分
这个版,真是没人气

网友B(2008-01-03):
硬件区分

网友C:
设备地址是硬件烧写好的 不过你也可以用程序测试 因为设备地址总共就7个Bits 可以从0-128循环写一圈 从示波器上看它的波形 如果有回复ACK的 则就是对的设备地址 当然最好是看下Spec最省事了 -__=

网友D:
1)A2,A1,A0确定;
2)总线可以挂多个,询问应答来区分;
3)是的。ARM为master, eeprom为slave。

网友E:
硬件区分,iic硬件的DATASHEET上有他所在的II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