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写嵌入式类似驱动的程序

楼主:
要为三星的44BoX的板子的usb和串口写不加载os时类似驱动的程序,(相当于提供一些底层硬件的接口)请问应该看哪方面的资料,以前驱动也没写过,能给一个大致的框架。底层的我只懂一点arm汇编,不知道够不够?好像大部分程序用C,嵌一点汇编就可以了。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有没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首先要熟悉硬件.

网友:
如果之前没有写过而且没有类似的驱动源码,还是挺困难的。

驱动全部用C差不多就能搞定,主要是首先要了解模块,了解驱动,然后还需要了解芯片资料,并在开发板上找到芯片资料上的相应操作。

参考书籍强烈推荐 Linux Device Drivers 3rd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
其实写驱动的话,就是为上一层的应用程序提供必要的读写接口就可以了。底层的操作主要是通过各个控制寄存器去控制设备接口如何去操作

网友:
不加载OS? 那看来是引导加纯汇编了.

网友: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
我写过 不要os的话和要os差不多一样,就是地址不要映射就够了。而且简单很多

网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原理,不管是硬件原理还是协议等等,这些弄懂了,用C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原理,不管是硬件原理还是协议等等,这些弄懂了,用C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

说的太好了 呵呵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uboot里面的,试试,不知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