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关于modbus协议rtu协议程序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
最近下了点程序学习如下,有些看不明白,咨询一下
程序
#include "main.h"
/******************************
微控电子 www.mcuc.cn
modbus RTU 的C51程序
单片机89S52
通信波特率 9600 8位数据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485通位接口
单片机控制板地址 localAddr(变量)
通信可设置数据的地址:
字地址 0 - 255 (只取16位的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16位的低8位)
*******************************/
uint32 dwTickCount,dwIntTick; //时钟
uint8 idata sendBuf[16],receBuf[16]; //发送接收缓冲区
uint8 idata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错
uint8 idata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
uint8 idata c10ms;   //10ms 计时
bit  b1ms,bt1ms,b10ms,bt10ms,b100ms,bt100ms; //定时标志位
// 串行中断程序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sendPosi < sendCount) //发送位置<发送字节个数
  {
   sendPosi++;
   ACC = sendBuf[sendPosi];
   TB8 = P; //加上校验位
   SBUF = sendBuf[sendPosi];

     while(TI==0);
  TI=0;
  }
  else
  {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b485Send=P1^3; //75LBC184 发送接收控制
   receCount = 0;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 = 0;//==2 偶校验错
  }
}
else if(RI)
{
  RI = 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 SBUF;//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ACC = receBuf[receCount];
  if(P != RB8)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   // void CommIntProc()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dwIntTick++;
bt1ms = 1;
c10ms++;
    if(c10ms >= 10)
    {
        c10ms = 0;      //10ms计时器清零
        bt10ms = 1;
    }
}   // void Timer0IntProc()

//定时处理
void timeProc(void)
{
static uint8 c200ms;
   bWatchDog = ~ bWatchDog;    //看门狗取反
b1ms = 0;
b10ms = 0;
b100ms = 0;

ET0 = 0;//定时器0禁止
dwTickCount = dwIntTick;
ET0 = 1;//定时器1禁止
if(bt1ms)
{
  bt1ms = 0;
  b1ms = 1;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
                b485Send = 0;       //将485置为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checkoutError = 0;
            }
        }
}
if(bt100ms)
{
  bt100ms = 0;  b100ms = 1;
}
if(bt10ms)      //判断中断10ms标志位是否1
    {
        bt10ms = 0;     //清中断10ms标志位
      b10ms = 1;
        c200ms++;                   //200ms计时器加1
        if(c200ms >= 20)            //判断是否计时到200ms
        {
            c200ms = 0;             //清200ms计时器
            bRunLED = ~bRunLED;     //取反运行指示灯
        }
    }
}   // void TimerProc(void)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void)
{
}//void initUart(void)
//初始化中断
void initInt(void)
{     initUart();
     EA = 1; //总中断允许
}   // void initInt(void)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initInt();
b485Send = 0;//75LBC184 发送接收控制
}
void main(void)
{
initProg();
while(1)
{
  timeProc();//定时处理
        checkComm0Modbus();//检查uart0数据
   }
}
就是如何定rtu桢之间>3.5个字符   这里的超时判断看不大明白
谁指点下   qq83310093

网友:
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
虽然,,人早就跑光了,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