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求解,我实在不懂这个,大家多多发言啊。

楼主:
这是一个遗留问题的项目,目的是得用传感器测量混凝土的极限拉伸值.
试验大体过程为:
在混凝土试件两侧布两个位移传感器,测量试件在万能试验机拉伸过程时的试件的伸长量,按规范要求,测量仪器的精度至少应达到千分之一.采集的数据为试件的拉力及位移值(即伸长量)
原来项目人员购买了一两个FX34型AC-LVDT位移传感器,量程±1mm,精度等级为0.5级,同时配套FX221位移送变器,出厂时检验结果如下:
本产品根据ZBY143-83标准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传感器:                  送变器FX221A10002
标定电源电压: 3V         配套传感器编号:0210002
负载电阻:20kΩ           按±1mm输出±5V
线性误差:0.41%          标定结果  :
零点电压:7mV           线性误差:  0.5%
重复误差:               纹波电压  6mV
回差:
满量程输出0.429V

位移测量为:传感器输入送变器------AD转换器转换-------计算机采集数据
拉力测量为:万能试验机输出模拟信号-----AD转换器转换-----计算机采集

AD转换器为一多通道USB16位转换器

目标:实现实时采集,位移采集精度应达到10-4mm

主要是用于试验的实时采集,设计的专业知识就不说了,就说如何实现这个就好了;

网友:
用51做个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卡就完成了!。便送器的信号应该要放大后才能接AD转换!我也正在做采集卡方面的。AD转换器为一多通道USB16位转换器   是什么哦?你想用USB接口将数据传输给上位机哇?我们现在做的数据卡是将采集的数据通过cp2102转换成USB接口给上位机,但通讯过程还是串口的,现在上位机串口少,所以转换后用USB连接,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在上位机做程序就可以了。用个本本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