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开发的几个问题,新手,请多关照!!

楼主:
我用VS2005+WINCE
现在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1.我的系统内核是定制好的,也就是厂家写好的,我现在发现老是关不了机,点一次"挂起"没用,再点一次就直接重新启动,我只能每次都强制关机,我害怕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把扳子烧坏,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2.我想把我编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由于我的USB暂时还不能用,所以只能用串口,请问各位怎么样连接,最好把步骤写的具体点,谢谢拉!!
3.我通过CF和读卡器把一些程序拷进去为什么没办法运行,老是说缺少什么东西?

我是新手,所以麻烦各位说的清楚点,如果分数不够,再开新贴给分~!~

网友:
1.你说的很正常,CE本来就是不同于一般的PC,那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都不用关机的一种平台,比如类似银行的取款机,一般情况下就不关机!点挂起不管用是因为定制平台时没有选择相关的组件,就是说没有实现其功能,只是个空架子。板子是专门应付这样的开发的,要是一下子能烧坏了,那就是板子自己的问题了!
2.串口比较慢,现在基本已经被网线代替了,目前最常见的是使用串口看debug信息!只要连接上网线就可以了,具体方法网上搜索,很多的。连接串口就是把串口线的两个口一个接在PC上,一个接在板子上就好了!
3.你需要定制OS时的SDK,就是说特定的OS(这里厂商已经定制好了)只能使用定制OS时导出的SDK来编译程序才可以在上面运行。说白了就是相当于你要在我的地盘(操作系统)上跑,你就必须用我给你的车(SDK)。所以你需要向定制OS的厂商索求相同版本的SDK才行。
--------------------------------------
注:小生也是初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谢谢拉!!有点想法了!给分!

网友:
还有其它的答复么??

网友:
SDK是不是每个系统都不一样的啊????
还是只是现成的,只用引用就行了??

网友:
SDK是定制的,就是说每个OS对应一个SDK!这正是CE的优点!慢慢理解吧!

网友:
程序的下载方式你最好咨询硬件厂家,与硬件配置、BootLoad有关

网友:
谢谢各位~!`
结帖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