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安装驱动时的"未通过徽标测试"的弹出框?

楼主(2007-04-24):
怎样去除安装驱动时的"未通过徽标测试"的弹出框?
我的操作系统是 xp sp2, 改了如下注册表之后还是不行: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Driver Signing\Policy (键值改为0)
在HKEY_USER下的SID
\\SoftWare\\Microsoft\\Driver Signing\\Policy改为0
操作系统
安装
Microsoft
注册表

网友A:
FindWindow
然后
PostMessage(),发送WM_QUIT,关闭它。

网友B:
关闭肯定不行的, 需要点击 "继续安装" 才行.

网友C:
没人知道?

网友D:
目前好像都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 而且vista下可能问题更多。不如找微软做一下数字签名测试好了,好像也不要花多少钱.....

网友E:
哦. 我们这个驱动是买的, 没办法找微软做签名.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F:
顶一下, 希望达人指导呀

网友G:
这东西去不掉的,跟客户讲清楚就好了,他们会理解的

网友H(2007-06-05):
要先数字签名,然后再给微软做测试,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具体参考:www.wosig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