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小问题,路过的为我解答一下,我要在两线串口线SD ...

楼主(2007-10-20):
请问一个小问题,路过的为我解答一下,我要在两线串口线SDA,SCL上加一个电平嵌位电路,如何实现?
请问一个小问题,路过的为我解答一下,我要在两线串口线SDA,SCL上加一个电平嵌位电路,如何实现?
如何

网友A:
上加一个电平嵌位电路,
上下拉电阻?

网友B:
加个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这样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已解决,用一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将电平嵌位在5.1V或3.3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