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拨号上网获得ip地址以及查询获得的ip地址的AT指令是什么?

楼主:
如题,或者有这样的AT指令吗,我查了下mc39i的AT指令,好像没有发现。

网友:
MC39i本身没有TCP协议栈,也不能自身拨号上网,所以更没有获得IP的指令。

网友A:
1,是有的,应该是AT+CGPADDR=1就可以获得自身的IP
2,MC39I没有自带的TCP/IP协议倒是真的,但它是支持GPRS功能的。
3,测试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AT+CGDCONT=1,IP,CMNET  //设置接入点
AT+CGATT=1             //附着GPRS网络
AT+CGACT=1,1           //激活GPRS
AT+CGPADDR=1           //查询当前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有的,应该是AT+CGPADDR=1就可以获得自身的IP
2,MC39I没有自带的TCP/IP协议倒是真的,但它是支持GPRS功能的。
3,测试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AT+CGDCONT=1,IP,CMNET? //设置接入点
AT+CGATT=1? ? ? ? ? ? //附着GPRS网络
AT+CGACT=1,1? ? ? ? ? //激活GPRS
AT+CGPADDR=1? ? ? ? ? //查询当前IP

这个我试了,可以实现

网友:
如果用MC55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门子MC39i --RMB:60  最后清仓 先到先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d6690f1640845ab2d61a8ffa6e7361f.jhtml

西门子MC55  --RMB:150

德国GPS模块JP7--RMB:50

网友:
是的,没问题,如果用MC55就不用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