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出现函数体和函数声明相矛盾的提示

楼主(2007-11-13):
[求助]编译出现函数体和函数声明相矛盾的提示
函数体和函数声明都是下面的那个,有4个参数
void culDmaFromAes(DMA_DESC* PDmaChannel ,BYTE __xdata* pDstAddr ,BYTE length ,BOOL generateInterrupt)
函数体和函数声明是一样的,可是编译的时候还是报函数体和函数声明相矛盾的提示。请问有谁知道的?
编译时出现警告: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il 什么意思啊?
声明
,
void
,
function
declared
矛盾

网友A:
用调用的时候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我以为函数声明的时候交代了函数返回类型,在写函数体的时候不用再加上函数的返回类型了.哪知道还是要写函数返回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