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IoControl()如何向U盘发送SCSI命令??!!

楼主:
主要是DeviceIoControl() 的第2个参数如何设置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个参数是在哪个头文件中定义的呢??

网友:
DDK的例子里有一个SPTI的,演示如何直接发SCSI命令,
你搜索一下。

网友:
我从没接触过 DDK ,那是不是还要安装ddk啊 ,另外麻烦楼上的给个SPTI的链接可以么

网友:
想用该函数发送标准SCSI 命令,查看了DDK的帮助,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得到标准U盘的句柄,我用Bulk下提供的一些函数根据GUID 号得到U盘的ID 号后用CreateFile函数打开设备,设备能打开,但是DeviceIoControl函数的返回值一直是0,GetlastError()返回值为32,这是怎么回事啊,用什么方法可以发送SCSI命令的啊.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2K+NTDDK

http://topic.eeworld.net/t/20040617/17/3101143.html

这里边有你要的讨论内容.

网友:
不好意思 还是不太明白 哪位能介绍清楚一些么 我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