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指针问题~~大家来分析下

楼主(2007-05-15):
堆栈指针问题~~大家来分析下
W77E58 chip
程序中我将SP设置为#60h,程序可以执行
但我将sp设置成#0C0h后,软件仿真可以全速,但硬件仿真,所有函数调用均不能正常返回,ram对应区域为FF,函数返回地址没有入栈
大家分析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程序
仿真

网友A:
一:片上没有如此大的空间
二:RAM错误
三:外接的地址或数据线电路有问题
其它待定

网友B:
在sfr,scon1=0xc0h 双串口
看了下汇编
mov sp,#0xc0
汇编后是
mov sp(0x81),#scon1(0xc0)
也就是对sfr空间进行操作了
咋回事呢

网友C:
如果是51,堆栈一般设在片内RAM的30H-80H内,C0H在SFR区容易与SFR地址冲突。

网友D:
是仿真器的问题,shit

网友E:
mov sp(0x81),#scon1(0xc0)
也就是对sfr空间进行操作了
咋回事呢
----------------------
没有这事。仿真器的显示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