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管道名的问题 (八百里加急)

楼主(2007-01-09):
关于USB管道名的问题 (八百里加急)
小弟现在在开发上位机程序
用到USB 通讯 ,但是驱动资料上只给除了两个管道名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两个都不符合要求
我该怎么样得到管道名 (用一个共享软件 人家都可以得到的)
请高手指点!!
管道
共享软件
程序
开发

网友A:
路过的人也没有??

网友B:
管道名只有驱动程序能获取啊,应用程序没有办法得到的(除非驱动程序给你)。要不lz自己写一个简单的usb驱动来获取管道名吧。ddk下的usb bulk demo应该可以用得。

网友:
要不lz自己写一个简单的usb驱动来获取管道名吧。ddk下的usb bulk demo应该可以用得。
>>
管道名不是和下位机的 端点地址对应吗? 他们不是由驱动程序规定的吗??

网友C:
他们不是由驱动程序规定的。他们是设备的描述符规定的。

网友D:
他们不是由驱动程序规定的。他们是设备的描述符规定的。
>> 设备描述符 可以得到吗??

网友E:
驱动程序可以得到的。ddk有usb驱动的demo,可以直接拿来用得。

网友F:
驱动程序得,你的档里边有提供

网友G(2007-03-26):
驱动程序得,你的档里边有提供
>>现在问题 是 它的驱动程序提供的 管道名 只有两个 不够用 只能进行 小于50K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