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6-28):
关于电容的一些问题.
请问一个6.3v 1600UF的电容能不能用6.3v 1800UF的代用。还有可不可以用同伏UF还要大些的借用?

网友A:
这个容量的对ESR要求不高,可以用大的代小的,但用在电源滤波的时候也不能比原设计大太多,要考虑冲击电流过大桥受不受的了。

网友B:
可以,10-50倍之内都可以。

网友C(2008-05-01):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