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技术模拟试题

楼主:
填空
1、总线仲裁的方法可以分为: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两种。
2、IDE英文全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CSI英文全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它常用在_____________________。
3、8086是Intel公司生产的__________位微处理器,是最早采用流水线pipeline结构的微处理器,采用__________总线与__________总线分时复用的总线结构,8086支持存储空间进行分段管理。Intel 8086是复杂指令集CPU的代表,复杂指令集的英文缩写是__________。RISC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全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国有代表性的RISC微处理器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255A的方式选择控制字和C口置1/置0控制字都是写入_________________端口的,它们是由_______________来区分的。
5、8255A中共有________________个8位端口,其中_____________口可以分成两个4位端口,既可作数据口,又可产生控制信号。
6、利用中断控制器8259A的_______________工作方式,可以在不增加其他硬件的情况下,用4片8259构成最多有_______________个中断申请端的主从式中断系统。
7、中断向量表放在存储器的最低端,共_______________字节,可存放__________个中断向量。
8、若要读取8253的当前计数值,则首先必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SOC是片上系统,其英文全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MC1488可以完成___________电平到___________电平的转换,___________可以完成相反的电平转换。
11、中断返回时,8086自动从堆栈中取出段地址和_______________来恢复程序断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______________。
12、8259A中断服务寄存器某位为_______________时,表明微处理器正在为之服务,某位为______________说明微处理器不为之服务。
13、Intel 8086/8088是采用_______________编址方式,访问内存储器和I/O端口具有两个独立空间。
14、微机的总线结构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三总线形成。 其中 ____________总线是单向总线,_______________总线是双向总线。
15、DMA传送方式通常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三种。
16、在异步通信中,如果用偶校验,现在要传送的数据中1的个数为奇数,则校验位应为_______________。
17、中断向量表每4个字节存放一个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较低地址的两个字节存放的是____________,较高地址的两个字节存放的是____________。
18、按照DMA操作时,DMA操作的字节数,可以把DMA传送方式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三种。
19、异步通信中采用奇校验,如果传送的数据为:11010010,则奇偶校验位应为_______________。
20、主机和I/O接口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式称为_______________,主机和I/O接口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通常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四种。
21、在串行通信中基本的通信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
22、8086CPU执行的指令是由_______________部件从_______________中取出的。
23、在各种可编程接口芯片中,一般都有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分别可供CPU进行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操作。
24、8259A特殊全嵌套中断优先权管理方式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25、独立I/O端口编址方式中,端口地址范围是_________,其中允许用户使用的端口地址范围是_________。
26、初始化时没有对8259A优先级管理方式进行编程,则8259A自动进入___________________方式。
三、判断题,如错误,请改正
1、因为CPU可以从内存读数据和写数据,所以CPU与内存相连的地址总线必须是双向的。( )
2、程序员不能对指令指针IP进行存取操作。( )
3、8255A的B口不能工作在方式2即双向选通输入输出方式。( )
4、8086系统中,只有当标志寄存器IF=0时,才能响应来自INTR引脚的中断请求。( )
5、外设的状态信息,CPU是通过数据总线获得的。( )
6、在OUT PORT,AL中,PORT可以指某一可编程接口芯片的状态口。( )
7、串行通信时,不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数据传送。( )
8、接口即是端口。( )
9、查询传送方式下,微处理器与外设并行工作。( )
10、中断向量就是中断类型码。( )
二、简答(每小题5分,共25分)
1.        接口的概念         2、外设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接口电路与主机相连?
3、        端口的概念及其与接口的区别
3、不可屏蔽中断
4、绘图并说明8086 CPU逻辑地址变换为物理地址的变换方法。
5、计算机系统中,I/O编址的两种方式是什么,说明其原理、特点和区别。

网友:
9、SOC是片上系统,其英文全称是_system on chi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让我得100分!

网友:
多注意对中断向量表的理解。

网友:
面试题目啊
呵呵

网友:
这套题目能测出什么来?

网友:
学习下  一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