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b编译的工程生成的文件,存储在文件系统的什么位置?

楼主:
rt

网友:
CE4.2在WINCE420\Public目录下
CE5.0在WINCE500\PBWorkspaces目录下

6.0机器太慢安装不了。好像是OSdesign

网友:
感谢回答。
我是说在目标机中的什么位置存储,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
编译nk.bin(或nk.nb0)通常和在硬盘上或Flash上。然后通过loader将nk.bin加载到RAM。

如目标是x86机器跑wince,如用硬盘安装,那么nk.bin就放在硬盘上

大概先对硬盘做一个dos的引导,再复制loadcepc和nk.bin到硬盘上。
PB目录就有一个做一个loader启动盘的。
From the %Program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EPB\Utilities directory, run CEPCBoot.144

或者到这儿www.wince.cn下载一个,比较好,有助理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