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帮忙解决下关于wince启动和调试的问题 谢谢

楼主:
板子  arm9 xsale255
每次启动都要通过pb下载image启动,如何配置platform直接能从板子启动呢??
debug调试时,板子运行的非常卡,如何调试时使板子运行流畅些??
希望教我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把NK.bin写入Flash中,然后修改bootloader,然后让系统从Flash中读取然后解压缩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
配置platform直接能从板子启动呢?? 什么意思?

PB下载NK.bin 是通过 Eboot实现的 ,如果你嫌网卡慢 你可以选择USB下载的方式。那么PB怎么直接从班子启动呢?不明白你的意思?

一般DEBUG调试都是需要串口调试的, 使用PB调试也是看一些串口的调试信息。 关于实时调试PB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很少人使用,不过还是有高手使用。

板子运行非常卡, 那可能是其他驱动程序的 等待太多了,可以将一些没有用的驱动先卸掉 然后一个一个调试。

网友:
你先下载到flash等非易失寄存器中,而后配置PB
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Core Service setting
download image选择never就只会跳而不会有下载的过程了

网友:
就是说 能不能让板子接上电源直接进wince系统,而不用连接电脑进行一系列操作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难道你以为每个wince设备都要连一台电脑去下载啊。

至于实现方法1楼的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我说也是啊  那该如何修改啊~~~麻烦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本公司专业承接PCB印制线路板厂家。主要生产单,双以及多层线路板,盲孔,高频板等。最小孔径0.15mm,是小线距0.1mm. 表面处理:防氧化,镀金,镀锡.无铅工艺等等.质量保证,交货及时.最快24小时交货,月产量1.2万个平方米.本企业已经过ISO9000:2000/ISO14001质量休系/环保体系国际认证和UL认证.以及欧洲环保认证(ROHS认证).双赢互利是我们的一贯经营理念。我们期盼与业内朋友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携手并进、齐享高科技的结晶,共创辉煌! (24小时提供PCB相关技术支持!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萧先生
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www.szbq168.com
TEL:0755-29606209    13798334626
MSN:xhg26270001pcb@hotmail.com
SKYPE:LTDLFPCB      QQ:426617608
邮箱:BQPCB@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