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用单片机模拟标准ps/2键盘,winxp系统,开机初始化不了!!1急

楼主:
在线等待,用单片机模拟标准ps/2键盘,winxp系统,开机初始化不了!!1急
用单片机模拟标准ps/2键盘,c8051f020片子,
上电,往主机发送键盘自检通过标志0xAA,然后根据键盘发送过来的数据发送不同的数据,
结果现在系统开机自检检不到键盘,
如果用标准键盘先进入系统,然后换成单片机做的键盘,没有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教,是自检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呢?
急!!!!!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自检好象需要接受主机信号后发0xAA吧,忘了呵呵。。。

网友:
Keyboard: AA Self-test passed ;Keyboard controller init
Host: ED Set/Reset Status Indicators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0 Turn off all LEDs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2 Read ID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Keyboard: AB First byte of ID
Host: ED Set/Reset Status Indicators ;BIOS init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2 Turn on Num Lock LED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3 Set Typematic Rate/Delay ;Windows init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20 500 ms / 30.0 reports/sec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4 Enable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3 Set Typematic Rate/delay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0 250 ms / 30.0 reports/sec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网友:
楼上正解。
之所以你没法通过是因为你没有响应PC对键盘的上电初始化过程!!
按楼上的依次响应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哦,急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到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