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生成wince时,报如下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
edimechn
dlgmgr dlgmnem gwectrl btnctl stcctl edctl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startup oomui oom startui cmbctl cdlctl imgctl lbctl scbctl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edimefe edimechn
        nmake  /NOLOGO E:\WINCE420\PUBLIC\MH\WINCE420\smdk2440\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we2.lib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420\public\common\cesysgen
系统无法执行指定的程序。
'E:\WINCE420\PUBLIC\MH\WINCE420\smdk2440\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we2.lib' is up-to-date
        echo 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uibase kbdui journal hotkey idle nled msgbeep notify notifpub audio
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uibase kbdui journal hotkey idle nled msgbeep notify notifpub audio
        echo 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mgpalnat mggradfillstub mgtt mgdrwtxt mgpal mgtci mgalias tchui calibrui mgdx mgfe
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mgpalnat mggradfillstub mgtt mgdrwtxt mgpal mgtci mgalias tchui calibrui mgdx mgfe
        echo atom winmgr sbcmn nclient caret clipbd timer accel defwndproc gcache loadbmp loadimg syscolor menu cascade column menuscrl drawmbar mOverlap iconcmn icon MouseAndTouchCursor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cursor cursor8 mNoTapUI
atom winmgr sbcmn nclient caret clipbd timer accel defwndproc gcache loadbmp loadimg syscolor menu cascade column menuscrl drawmbar mOverlap iconcmn icon MouseAndTouchCursor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cursor cursor8 mNoTapUI
        echo dlgmgr dlgmnem gwectrl btnctl stcctl edctl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startup oomui oom startui cmbctl cdlctl imgctl lbctl scbctl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edimefe edimechn
dlgmgr dlgmnem gwectrl btnctl stcctl edctl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startup oomui oom startui cmbctl cdlctl imgctl lbctl scbctl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edimefe edimechn
        nmake  /NOLOGO E:\WINCE420\PUBLIC\MH\WINCE420\smdk2440\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we3.lib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420\public\common\cesysgen
NMAKE : fatal error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WINCE42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WINCE42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错误。
后来正好重新装机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再试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安装有问题。推荐重装,但要删除干净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