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用过ObReferenceObjectByName吗?

楼主:
在ntddk.h里怎么找不到这个函数啊,但我看好多程序都调用这个函数了

网友:
自己声明一下好了,DDK中有很多函数是未文档化的,也不会声明在头文件里。

网友:
titilima,看过你的blog,很是不错,以后多交流

前面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extern "C"
{
ObReferenceObjectByName(
    IN PUNICODE_STRING ObjectPath,
    IN ULONG Attributes,
    IN PACCESS_STATE PassedAccessState OPTIONAL,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OPTIONAL,
    IN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IN OUT PVOID ParseContext OPTIONAL,
    OUT PVOID *ObjectPtr
    );
extern POBJECT_TYPE *IoDriverObjectType;
};

网友:
/* Native API prototypes */
NTKERNELAPI
NTSTATUS
ObReferenceObjectByName        (
        IN PUNICODE_STRING        ObjectName,
        IN ULONG                        Attributes,
        IN PACCESS_STATE        PassedAccessState OPTIONAL,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OPTIONAL,
        IN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OPTIONAL,
        IN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IN OUT PVOID                ParseContext OPTIONAL,
        OUT        PVOID                        *O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