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中数据存储可靠性问题

楼主(2007-10-08):
flash中数据存储可靠性问题
请问下大家,比如我在做一个项目,想把一些数据存储在flash当中的一个扇区里,但是如果这个扇区损坏了,除了备份以外我们怎么做才能保证数据不丢失或仍然可用呢?软件或硬件的方法都可以,大家帮忙讨论下,谢谢大家
数据
FLASH
可靠性

网友A:
搂主 用的什么flash阿,NOR还是NAND
如果是NOR的话,一般不怎么坏

网友B:
nor的话是不容易坏,但是现在一般都不会去备份所有扇区数据的,要不你就把重要数据再在其他扇区备份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