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 加载出现错误,跪求答安!!!

楼主(2007-01-31):
ld 加载出现错误,跪求答安!!!
ld 加载出现以下错误:
relocation value does not fit in 24 bits
ld error:error loading file
用printerrno打印错误的代码,为:
s_objlib_obj_id_error
求助,是什么原因?
打印
loading
error
file

网友A:
地址跳转的时候差太远(超过32Mbytes)。有一个编译选项可以消除这个的。不同的编译器命令不一样。好像是 -mlongcall 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