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Alloc调用失败

楼主(2007-09-10):
VirtualAlloc调用失败
做BSP,debug下,加载filesys.exe成功后,运行到LMemInit里HeapCreate(0, 0, 0)
失败,原因是在调用VirtualAlloc(0x4000000,192512,MEM_RESERVE,PAGE_READWRITE)
时返回NULL,继而运行时打出FileSys failure in FSMapMemory,不知是什么引起的,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决,分不够可再加
原因
failure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正确配置硬盘驱动,或者没有加载文件系统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是自己写的代码还有小bug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