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QL CE 2.0时总是出现"the compu ter that you specif ...

楼主(2007-09-16):
装SQL CE 2.0时总是出现"the compu ter that you specified is not configured for NTFS.you
装SQL CE 2.0时总是出现"the compu ter that you specified is not configured for NTFS.you do not have to set permissions",整整一天了都没法解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specified

网友A:
把磁盘转换成NTFS

网友B: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请键入:
convert drive_letter:/fs:ntfs

网友:
转化为ntfs后还是不行,错误提示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