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PB的模拟器调试触摸屏驱动,可行吗?因为模拟器会 ...

楼主(2007-08-24):
我想用PB的模拟器调试触摸屏驱动,可行吗?因为模拟器会不会使用的输入设备是鼠标而不是触摸屏
rt,如果不行,那要调试只能用开发板吗?
开发
触摸屏
模拟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荒唐了。你在模拟器上能使用你的触摸屏吗?如果不能,你怎么调试?

网友B:
所以我要确认一下,这有什么荒唐的?

网友C:
楼主能把触屏安排到模拟器上,就不荒唐了。
硬件的驱动,在开发板上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