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EVC上的模拟器中可以使用pc机上的串口吗?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EVC上的模拟器中可以使用pc机上的串口吗?应该如何设置?
VS2005上的模拟器中可以使用pc机上的串口吗?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好像不行!

我没有用过,特别是VS2005。

网友:
我不知道VS2005可以安装什么样的模拟器,自己导出来的安装不上,一安装就出问题.只能把他卸了.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
EVC上的模拟器中可以使用pc机上的串口吗?应该如何设置?   可以设置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你可以先试试

tools - 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 列表中选择你使用的模拟器 - properties... - startup(选择Emulator startup server) - configure...

这里面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t/20030425/14/1707553.html

以前讨论的文章

网友:
既然EVC可以用 ,那是不是vs2005也是可以用的?
可是vs2005上边我自己导出的SDK一直安装不上去,而且它那个上边就只有poket pc 和smart phone 的,但是却没有像
evc上边那样的模拟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现在在EVC上边可以了,但是vs2005上面还是没有进展.希望高手能给点提示.

网友:
可以,  模拟器设置里有个端口映射,  设置一下就可以,
我也是这两天搞定的

网友:
vs2005上怎么用模拟器?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种启动界面和Wince一样的?不是上面自己带的Smart phone 和pcoket pc

网友:
我自己从wince 5.0上导出的Emulator:X86的SDK无法用在VS2005上边.是我步骤有错 ,还是本来就不能用在VS2005上?

网友:
在设备仿真程序的“文件”菜单上单击“配置”。

在“外围设备”选项卡上指定映射。

如果串行端口设置包含 COM 端口,则相对于其他串行端口设置而言,COM 端口必须唯一。如果选择了没有任何连接的 COM 端口,则仿真程序可能不会启动。

有效映射是主机系统上的所有可用和已启用的 COM 端口。

串行端口 0
仿真程序 COM1 端口,由 OS 用于调试输出。

串行端口 1
仿真程序 COM2 端口,用作产品的串行端口。

启用或禁用 KITL 不会更改端口行为。

串行端口 2
仿真程序 COM3 端口,用作 IRDA 端口。

为串行端口 0 创建文本控制台窗口
打开一个控制台窗口以显示串行端口 0 中所选端口的所有输入和输出内容。OutputDebugString 的输出在此控制台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