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的.dll和 evc的.dll能通用吗

楼主(2007-08-27):
vc++的.dll和 evc的.dll能通用吗
vc++的.dll里没有 用xp 库函数,能否 拿到 evc下直接使用呢?
想省点事 ,这样可行吗?
通用

网友A:
不能。subsystem不一样。

网友B: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一楼正解
VC的MSDN里面的很多函数EVC也不支持的

网友D:
肯定不能,两者支持的库函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绝对不可能,偏移地址,CPU类型,子系统,等等都不同

网友F:
CPU 不一样

网友:
不能,相当地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