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A操作远程SQL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虾,先谢谢了!

我准备购买一PDA(内置802。11B无线网卡),操作系统是PPC 2003,现在想开发一应用程序,利用FIFA无线局预网访问远端数据库,远端数据库系统是SQL。现有几个问题:

一、是否可以用EVC4.0+Pocket PC 2003 SDK开发这个应用程序,就能很完美的运行在这个PDA上?这个PDA应该是ARM系统,如果不用PC 2003 SDK ,直接用EVC内带的普通SDK,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否也可以运行在这个PDA上?

二、访问SQL有几个方案?因为我的需求比较简单,就是在数据库中增加数据而已,所以是否可以不用在PDA上装SQL CE,而直接通过套接字WINSOCK等把数据传到服务端,再由服务端进行处理呢?

三、PDA无线网卡的编程方式是否和一般的网络方式一样?就是在应用层面上当他是连接的,采用TCP或UDP等方式直接编程呢?

四、如果要安装SQL CE,那么PDA上能直接安装吗?空间够不够?

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不管答多答少,我在这里衷心的谢谢你!!

网友:
同时天涯沦落人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string sCon =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 + globalvalue.serverip + ";"
                    + @"Initial Catalog=IIMS_xVoltage_Branch;User Id=sa;Password =ABCD";
                    rda.InternetUrl = @"http://" + globalvalue.serverip + "/Sqlce30/sqlcesa30.dll";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My Documents\IIMS_xVoltage_Branch.sdf";

    rda.Pull(tablename, "select * from " + tablename,
                              sCon);

/////

明白了吧?

网友:
不明白呀,说清楚点.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