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问题:单片机仿真器与开发板的区别?

楼主:
我是新来的,什么都不懂,请教下各位大虾单片机仿真器与开发板的区别,各有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
单片机仿真器---定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协议,截取单片机运行时的各种状态,通过PC上的界面展现给开发人员,这样开发人员就可以在自己的系统确切运行时去搞清楚自己程序的问题所在.

开发(学习)板---我觉得加上学习这两字更加确切,它主要是把对应的控制芯片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常用的一些功能(LED,LCD,键盘等等)及一些接口(SPI,IIC,串转并,串口等)以通用的形式表现出来,方便开发人员对芯片的熟悉和掌握对应的芯片以及在它提供的平台上进行项目开发

网友:
一个假的,一个真的。
一个自己跟自己玩,一个玩别人。
你说呢

那些年你用过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