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点建议:如何解决摄像头图像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请大家给点建议:如何解决摄像头图像不同步的问题
我用的Sensor是200万的,芯片输出为1600×1200,而我在应用层只采取了
1600×1130,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引起图像不同步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原因
应用层
如何

网友A:
很有可能,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SENSOR..。看看人家的DATASHEET以及相关资料吧

网友B:
我用的是Micron的Sensor,如果我在应用层读取800×600的图像的话,就不会出现错帧现象

网友C:
三个方法:
1.最简单的,找他们的FAE,叫他们改sensor寄存器的设置
2.你自己改应用层,应该是缩放比例的问题
3.你自己读datasheet,然后自己改sensor的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