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奇妙的故障,估计没人见过

楼主:
无缘无故重启(没有任何提示),有时还自动关机,还开不了,只有拔掉电源线,按两次开机按键,然后再插上电源线再开机才行,有时打开某个文件夹也会自动重启(应该不是病毒引起的),为此我删除了很多文件,晕死!有时打开某个程序也会重启,有要能明天打开同一个程序反而不会重启,其它没有别的故障了

    请不要告诉我重装系统,我已经装了N次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我的看法是,硬碟有故障引起电源波动,或者只是电源系统有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内存兼容性问题,换掉内存即可

网友:
像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

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按两次开机按键?

开机按键接触不好??

网友:
哈哈,那个牌子的板子阿。

网友:
可能多多,办法多多。若想解决,慢慢尝试。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肯定不是软件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可能是主板问题,或者有没有用了两条不兼容的内存

网友:
一步一步试了,内存条,主版,硬盘之类的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