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windows mobile, ppc, smartphone 等等一系列的疑惑???

楼主:
刚入门,对这些东西之间的区别不是很明了.
Windows Mobile搭建于WinCE之上 ,而Pocket PC和Smartphone是Windows Mobile的两个不同版本. 这个对不?
另外,WinCE最新版本是不是6.0?
Windows Mobile的最新版本是不是5.0?
WinCE5.0版本上搭建起来的Windows Mobile是哪个版本?

我目前这个项目有点奇怪,我用的设备是博创提供的ARM10,用的内核是WinCE5.0,我装了Pocket PC 2003 SDK(包括模拟器等等相关的东西)后,在EVC里新建一个PPC工程,可以在模拟器成功运行。编译成FOR ARM后,放到ARM机上却不能运行,貌似少了一些库.后来我复制了很多DLL到ARM10上,还是不行(复制到应用程序当前目录).而新建一个WCE项目(EVC本身自带的那种)则可以在ARM10上跑.

如果是单纯的WINCE的话,GAPI可以用不?貌似GAPI是专门提供给PPC的.

  总之就是疑惑,恳求高手帮忙解答!拜谢!

网友:
首先,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CE是OS,它提供了所有的操作系统应该提供的系统调用。Mobile是上层的应用软件的集合。你可以理解为大部分的设备驱动、OS的核心功能都在CE中,而应用类的API、应用程序和UI都在Mobile中。
其次,Windows CE总体上说是兼容的,所以Mobile在那个CE上其实都可以。打一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这就好像任何一个版本的Office都可以在不同版本的Windows下安装运行一样。所以实际上CE的5.0上是可以跑Mobile的5.0和6.0的。但是CE6.0上暂时还没有Mobile。
最后,你的PPC工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ARMv4I的,而且我不确定PPC是否可以在ARM10上跑,但是WCE肯定可以。
还有,GAPI好像是Mobile提供的,不是CE提供的。但是这个你最好再查查MSDN确认一下。

网友:
感谢 Architecturer 。

“我不确定PPC是否可以在ARM10上跑” ----你的意思是说, Pocket PC 不能在ARM10是运行?
“所以实际上CE的5.0上是可以跑Mobile的5.0和6.0的。但是CE6.0上暂时还没有Mobile。
” ----目前而言,Windows Mobile 5.0应该都是基于WinCE5.0的吧?

“GAPI好像是Mobile提供的,不是CE提供的” ---那WinCE上有没有高效点的图形API?GDI太慢``

网友:
另外,不知道在wince5.0下能不能用DirectX,如果能用,能用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
Architecturer 说的不对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操作系统,虽然内核基本一样,都是用CE内核,但是是微软为了开拓市场而开发出的两个版本。针对的市场并不一样。

Windows Mobile并不是用WinCE搭建的,而是微软重新开发了shell和部分api。所以CE用PB做剪裁也变不成Windows Mobile。也就是说Windows Mobile和WinCE开发无关,因为是两个不同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的Application并没有想象中的是大部分兼容的,只有没有涉及到徒特定shell,api以及内存管理方面的内容才可能是兼容的。这点你可以去验证。现在连Windows Mobile 5.0和2003版的兼容都存在一定问题,更不用说是WinCE了。

WinCE 6.0上我记得是有DirectX的,Windows Mobile 5.0上也有,最新版是6.0。

ARMv4是指ARM的体系结构,而不是版本,ARM10是属于ARMv5的,是在ARMv4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指令,存在一定兼容性。

网友:
- -# 严重迷惘了~~~~~

网友:
Mobile是基于CE的

网友:
Architecturer 说的不对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操作系统,虽然内核基本一样,都是用CE内核,但是是微软为了开拓市场而开发出的两个版本。针对的市场并不一样。

Windows Mobile并不是用WinCE搭建的,而是微软重新开发了shell和部分api。所以CE用PB做剪裁也变不成Windows Mobile。也就是说Windows Mobile和WinCE开发无关,因为是两个不同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的Application并没有想象中的是大部分兼容的,只有没有涉及到徒特定shell,api以及内存管理方面的内容才可能是兼容的。这点你可以去验证。现在连Windows Mobile 5.0和2003版的兼容都存在一定问题,更不用说是WinCE了。

WinCE 6.0上我记得是有DirectX的,Windows Mobile 5.0上也有,最新版是6.0。

ARMv4是指ARM的体系结构,而不是版本,ARM10是属于ARMv5的,是在ARMv4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指令,存在一定兼容性。
========================================================================================

认同这一种说法!!!

网友:
你的结论是对的。通过用PB裁减CE是无法得到Mobile。
但这并不是因为Mobile不是建立在CE上的,不要把那个长得象98的东东才叫CE,CE的核心是那些OS上的API,是那些在windows文件夹中的DLL和EXE。Mobile100%的使用了那些DLL和EXE,但是放弃了CE的UI,因为它有自己的UI。这种感觉好像是Linux上的KDE调用X-Windows的感觉。
所以从很多驱动程序的角度看,CE和Mobile没有区别。比如你开发USB2.0的驱动,绝对可以移植。但是如果你开发的程序比较接近UI,那当然是不行。
至于兼用性,你一定要查Mobile的OS版本,确实有不兼容的问题。所以开发出程序以后兼容性测试和安装\反安装测试就变得十分重要。
关于ARM和DirectX的事情,我需要调查一下再给结果。

最后说一句,很高兴能和愿意开发Mobile和CE的朋友聊天:)有机会再深入聊

网友:
晕。。怎么没人继续跟贴了。。

网友: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操作系统,虽然内核基本一样,都是用CE内核,但是是微软为了开拓市场而开发出的两个版本。针对的市场并不一样。

Windows Mobile并不是用WinCE搭建的,而是微软重新开发了shell和部分api。所以CE用PB做剪裁也变不成Windows Mobile。也就是说Windows Mobile和WinCE开发无关,因为是两个不同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的Application并没有想象中的是大部分兼容的,只有没有涉及到徒特定shell,api以及内存管理方面的内容才可能是兼容的。这点你可以去验证。现在连Windows Mobile 5.0和2003版的兼容都存在一定问题,更不用说是WinCE了。

WinCE 6.0上我记得是有DirectX的,Windows Mobile 5.0上也有,最新版是6.0。

ARMv4是指ARM的体系结构,而不是版本,ARM10是属于ARMv5的,是在ARMv4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指令,存在一定兼容性。

正解!!!

网友:
不错的帖子!
在这些概念上得到了一些见解!
我最近一直在一个平台上安装一些软件,发现支持pocket PC/smartphone的软件都不能在winCE5.0平台上运行!
如:flashplayer/QQ/skype..... 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版本能够安装上去,郁闷中~~

cpu时arm920 属于ARMv4体系结构的!

网友:
“Architecturer   说的不对 ”5楼的结论下的太主观了吧?

支持Architecturer的观点,WM就是经过简单装修的WINCE,我觉得说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操作系统太不厚到了,照这种理解是不是动一动就算一套操作系统?

网友:
有点感觉

网友:
請教各位高手,
    在WM5開發的應用程式,可以直接拿到WINCE6.0編譯使用嗎?
若是不行,怎做才可讓此應用程式最快的方式轉至WINCE6.0的環境編譯呢?

新手摸索中…謝謝大家指導

网友A(2009-01-06):
帮顶 收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