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显示大尺寸的JPEG图片????为何???

楼主:
我的程序可以显示小尺寸的JPEG图片,但是大尺寸的就不行了,为什么呢?
高手可否指点一二呢??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足,在控制面板中增加应用程序内存,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上的高手,怎么增加呢?能否说的详细点呢?

网友:
控制面板-》系统-》内存
把滑块往左边拖

网友:
mozheyuan(两人森林) :
你好!看见你的帖子你也曾经遇到这个问题并且解决
可否告诉我解决的方法呢?
不甚感激!!!

网友:
riitso(笨熊)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找到内存这一项阿。。。。

网友:
属性页的第二个

网友:
我晕,找不到,我哭!!!

网友:
属性的第二个是计算机名阿。。。。

网友:
我的是ce5,你好好找一下吧,控制面板里有

网友:
我找到了,但是都拖到最左边了,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
哪位大虾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
显示大图会出现黑屏,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你的JPG图片多大?
你机器的内存以及存储器(关系虚拟内存)多大?

网友:
我的图片是2816*2112的2M的图片,甚至更大
机器内存是512的
是不是跟代码有关系呢?因为图片的大小是不定的,内存不可能随着图片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啊

网友:
mozheyuan(两人森林) :
如果你看见这个帖子,还请回复!!谢谢!
很急,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还请指教!

网友:
ce自带的IImage接口不能正常显示1.5M以上的jpg图片,会出现黑屏,该怎么解决呢?
急啊!
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不用IImage做,自己解,或者用第三方如jpeglib

网友:
一定要自己解码吗?
有没有在IImage上改进的可能呢?因为这段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接口上了,还不知道怎么解jpeg
1982pc() :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可以给我点解码的代码参考吗?谢谢!谢谢!
  wdl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