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vxWorks shell 中删除一个文件夹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
 我用rm 和rmdir好像都不行,谢谢

网友:
就是rmdir。 但是调用的时候要加双引号。
例:
   mkdir "/tffs0/testdir"
   rmdir "/tffs0/testdir"

网友:
删除一个文件呢?

网友:
删除一个文件是 rm "abcd.txt"

网友:
含子目录的非空文件夹也是直接用 rmdir "/tffs0/testdir" 吗?要不要加什么命令选项呢?谢谢

网友:
rm -rf "/tffs0/testdir"? 貌似一般rmdir只能删空文件夹?谁便问问。。老兄可以试试看

网友:
先把目录下文件都删除,然后可以用remove删除目录。

网友:
先看看你在什么路径下(别把主机和目标机搞混了哦!),然后删除文件夹下的所有内容,最后采用上面提到的rm和rmdir

网友:
呵呵,LZ可以写一个递归函数来完成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rm "/*.txt",
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