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是在WINCE+EVC开发程序去控制PDA背光的亮度?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如上所示,请大家帮忙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各个PDA都不一样的。
一般的是调用ioctl,不过不同的PDA的ioctl代码也不同

网友:
ioctl这个能细讲一下么

网友:
看这个函数DeviceIoControl()及相关的东东吧

网友:
同意楼上两颗星的

网友:
嗯,多谢.但网上有人讲,每种PDA的参数可能不这一样,这个怎么查呢..

网友:
CreateFile(TEXT("BKL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NULL,
                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SYSTEM, NULL);
if (h != INVALID_HANDLE_VALUE)
        {

                if ( DeviceIoControl(h, 2 , (BYTE*)&dwLevel, sizeof(DWORD), 0,0, &dwRet, 0))
                {
                        MessageBox(_T("设置背光灯亮度成功"),MB_OK);
                        bRet = TRUE;
                }
                else
                        //MessageBox(hWnd,L"设置背光灯亮度失败", L"error",MB_OK);
                        MessageBox(_T("设置背光灯亮度失败"),MB_OK);
                CloseHandle(h);
        }
        else
                //MessageBox(hWnd,L"打开文件失败",L"error",MB_OK);
                MessageBox(_T("打开文件失败"),MB_OK);
        return bRet;

怎么这个是一直提示打开文件失败呢

网友:
DeviceIoControl 的第二个参数很重要,必须对应驱动里定义的值~

网友:
你的意思是"DeviceIoControl(h, 2 , (BYTE*)&dwLevel, sizeof(DWORD), 0,0, &dwRet, 0))"么
那这个值如何获得呢,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在打开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还没到第二句呢

网友:
小提示下,DeviceIoControl 的方式有时候OEM并没有实现接口。所以不一定成功。

可以考虑修改注册表值的方法来控制。

网友:
应该是你的pda实现了流接口背光驱动,才能用相应的ioctl.

网友:
注册表里面backlight选项里面并没有控制背光亮度的键值
但网上下的一个程序是可以控制背光的,不知它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网友:
不用直接操作 DeviceIoControl()  的吧
好像有API
你用 NLedSetDevice() 试试

网友:
多谢了哈

NLedSetDevice eVC下查不到这个API,是不是就不支持哈...

网友:
我也没查到,你可以试试,NLED驱动里面可能在 IOControl 里对这个API支持的
你先找一下你有没有 nled.h 里面有一些东西

网友:
你也可以用 CreateFile("NLD:", ...) 试试
一般都会以流驱动形式存在的
不一定是"NLD:" 你先在你的目标机的注册表中看看
[HKLM\Drivers\Buildin\]下面

网友:
好的,多谢了哈...

网友:
过来学习,顺带看一把星星

网友:
设置音量的API函数用起来听方便的
设置背光灯强度的API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