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PC860,VxWorks系统加载IRQ中断时,加不上,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intConnect(IV_IRQ7,(VOIDFUNCPTR)(int)Irq7_Isr, 0);
挂载该中断后还需要使能该中断吗?
直接以上使用,我发现该中断产生(这个我确认,用示波器量过了)后,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执行。然后发现还有一些使能中断的函数,例如:intEnable(),sysIntConnect();前面一个使用了,没有生效,后面一个不能编译,sysLib.h库文件我也包含了,不知道为什么,很是奇怪。

我用intConnect(IV_SCC1,(VOIDFUNCPTR)(int)SCC1_Isr, 0);时是不需要使能的。

这个问题困挠的好些天了,怎么回事啊。急死了。

网友:
中断部分的代码在编译器中带了,你可以修改ppc860IntrDeMux加一些测试代码看一看。

网友:
一般需要使能intEnable()。
除非硬件上该中断是不可以屏蔽的。
intConnect只是挂接中断向量,使能是开放相应屏蔽位。
具体过程可以查看:target\src\drv\intrCtl\相应的芯片型号的中断处理过程(ppc860Int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