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不是想让我走人?

楼主:
最近不知道是老板头脑发热还是想让我走人,他竟然想着用一个通用MCU来做MPEG解码和LCD控制器,还让我一周内拿出一个报告.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MCU通过USB接口读入JPEG或者MPEG4的数据然后用软件解码,并通过该MCU送到LCD屏显示,这用软件解码JPEG和MPEG4我是听过,可是不用LCD 控制IC而直接用一个通用MCU来控制屏幕这可是没有听说过啊,LCD屏需要的那些TCON啊同步啊之类的信号,以及什么亮度,对比度的调节啊如何用一个通用的MCU来实现?我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难道是老板的技术境界太高?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给指点一下,这有没有可能实现? 还是老板纯粹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顺便说一下我以前在公司主要负责维护LCD控制IC方面的程序,比如WELTREND, MSTAR等的芯片,可是不用这些芯片而直接用通用MCU(不带LCD控制器)通过软件来实现LCD控制IC的功能可是闻所未闻啊.小的,在这请教了,死也要死个明白啊.

网友:
就是不走?让老板明说?否则上当了!!!

网友:
简单图像文字还可以实现,你说的那些不能啊,也太节约成本了

网友:
你就和老板说,你能做你做吧
老子不干了
旗人太甚了

网友:
各位老大啊,现在找个工作难啊.听各位的意见,这种思路是完全不可行的了? 实在不行就下周给他报告说思路无法实现吧..唉.

网友:
说不定他是测试你是不是诚实,呵呵

网友:
有许多带LCD驱动的MCU,不过都是驱动字段式的LCD,
如果使用的是点阵,那么大部分LCD都和驱动电路做在一起
其实用MCU来直接驱动LCD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MCU的i/o足够多
如果让我做这个项目,我首先考虑的是MCU的运算能力,估计软件解码有点玄,选400Mhz以上的ARM10试试吧,直接上linux有许多源码可用.
所以这个方案如下
mcu选 arm10@400MHz,带usb接口
LCD选 带背光带驱动的点阵真彩色TFT
使用ECOS或LINUX操作系统
当然,还要一些器件做外围电路,例如falsh,ram,等

网友:
谢谢大家给出主意呵呵,现在我也是想彻底搞明白到底有没有可行性,搞技术的就想凡事问个究竟.
doomleo(leo)专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软件解码最起码有个思路.但LCD的那个问题我是一头雾水啊.一般的LCD模块都是带背光和驱动IC的(公司目前用的就是这种),但是LCD的控制IC一般是外接的,你的意思是使用MCU的IO来模仿LCD控制器来发出TCON等信息? 如果不使用LCD控制IC就要用MCU来实现SCALER和OSD叠加(使用OSD IC)等功能,这个是不是有点玄? 不知道你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思路?

网友:
带LCD控制器的MCU多了。看你用什么样的液晶,对解码的实时性要求等等。建议可以看看freescale的MCIMX31。

网友:
你这下可麻烦了.(开源的可视化自定义web表单工具,在: http://my5155.meibu.com )

网友:
楼主, 到年底了, 你老板是不是不想发奖金啊.

网友:
他要的只是一个报告,你调查一下把结果给他不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要是很容易实现也不需要你调查了。
要是每开一个人你们老板都要想这么个理由,他不嫌累啊!
无论你想不想辞职的,都不要先开口,好歹拿点违约金嘛。

网友:
在通用的MCU上跑操作系统,是蛮累的,否则解码算法就无法实现了

网友:
到年底了, 你老板是不是不想发奖金啊.

网友:
arm恐怕搞不定,用dsp?

网友:
提交完整的解决方案,不必猜测老板;工作做好了,自然有答案。

网友:
给他提交一个不可行性报告吧

网友:
我听了更是一头雾水~路过~帮顶了~乐观的看法是: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搞定了~老板会给你加薪~哈哈~

网友:
技术上来说还是可以达到的,你的一个报告就行了,实现的难度和成本有不用考虑。

网友:
走呗,我打算明天就不干了.压抑中...被PM压抑,被老板打压.

网友:
管他呢, 按照正常的办法提供, 如果做不了,出示不能做的证据
年底了 等他开你比你自己提出来要强。
过完年再找个工作。

网友: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但CPU本身又够快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像市场上的彩屏现在主要有二种
一种就像你所说你的,需要同步信号什么一大堆控制信号的,这种本身没有显示RAM的...
而另一种就不需要这些控制信号的,内部带RAM,每次按照时序要求,写到RAM里去就可以了,主要是8088或6800两种接口模式..
如果CPU速度跟着上的,实现起来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诚实为本!

网友:
天下无难事。

═══════════════════
 免费的源码、工具网站,欢迎大家访问!
 http://www.egooglet.com/
 http://www.j2soft.cn/
═══════════════════

网友:
可以做的. 就是累点

网友:
我的搜索引擎继7月份第二次开放测试后,现在进行第三次开放测试,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无为搜索引擎开始测试了啊
(第三次开放测试啊)  网站运行后的效果请参见:
http://219.233.38.213/Search/WuWei.aspx
代码下载地址 :http://www.ofile.cn/se.rar
前两次用 CGI+html做了一个版本还做了一个 Java版本 (这次比较忙,所以没来的及更新,有需要的跟我说一声啊)
这次用 C# ASP.NET做一个 玩玩
做的不好,请大家做指教啊!
这次还实现了计算器功能啊
可以搜索一下 sin(1+2) 看看
另外 sh=1&sf=1&ua=1&sa=1&st=1&wh=1&ph=1     把这里面的 1改成 0看看 每个部分都是可以控制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客户端网站部分开源,请参考我第二次开放测试时即兴写的文章 :   最近我研究搜索引擎 七 (长长中国人的志气篇)
http://www.baidu.com/s?wd=%D7%EE%BD%FC%CE%D2%D1%D0%BE%BF%CB%D1%CB%F7%D2%FD%C7%E6%C6%DF&cl=3
承盟广大网友看的起 该文目前已经被全国 2000多网站转载
先说一下技术指标: 本次我收录了全国30多万个一、二级域名, 网页采集用了三周时间,目前已经采集了 12万网站,平均每个网站收录 30篇网页,索引进行了 10天,
目前已经索引了 100多万网页 。 搜索核心部分采用这次采用 C  语言开发。 客户端提供三个版本一个CGI+HTML版本,一个 Java版本,一个 ASP.NET版本。

代码下载地址 :http://www.ofile.cn/se.rar
搜索网站客户端(.NET版本)整体解决方案(源代码)
(第三次开放测试啊)  网站运行后的效果请参见:
http://219.233.38.213/Search/WuWei.aspx

网友:
文不对题呀,楼主有不厚道嫌疑...
老板给你个活儿么,心里爽就给他做不爽就炒掉他,这还想什么想,咱有本事不怕没工作..

网友:
哪个发搜索引擎的太.....
在你的文本框里输入www.google.com
你自己反省一下出来的都什么东东...

网友:
怕什么!~会就会!~不会就不会!~老板还把你球咬了啊

网友:
楼主, 到年底了, 你老板是不是不想发奖金啊.
--------------------------------------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