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PC Builder高手!

楼主:
小妹高开始接触这个,请高手指点。SOPC Builder 系统生成的时候总是显示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running generator program for cpu_0
always_encrypt in PTF file is 1 but can't read /cpu_core.ep1
error:generator program
      for module 'cpu_0" did not run successfully

网友:
有时候是安装路径有汉字,空格一类。
有时候是系统冲突。通常是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
阿 软件安装?看来我也只好再重新装一下看看了

网友:
重新安装了 还是不行 唉 紧急求助!!!

网友:
呵呵 多半要重装系统。确定你的license没有问题吧?

网友:
LICENSE应该没有问题吧,有问题安装的时候应该有提示阿。系统冲突?重装系统阿 我怎么这么可怜呢

网友:
先备份一个现在的系统。重装一个再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重装系统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