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编写控制台程序?

楼主:
我想在wince下写一个ping程序,如何在控制台下实现

网友:
用evc创建win32 consle ...

网友:
EVC下没有建立console的选项

网友:
有EVC下建立WCE Application

网友:
在PB中添加“控制台”和“网络命令”组件,你就可以在WinCE中打开控制台,使用Ping、Ipconfig等网络命令了,跟PC机上一样。

网友:
然后呢?
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Linking...
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
emulatorDbg/ping.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当然我程序里的主函数是main(),
如何解决?

网友:
CE 的 OS 好多种,有的有,有的没有,PPC sp,就没有 而有的就有,关键在定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