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sual Studio2005中怎样连接到 WinCE6 设备

楼主:
在Visual Studio2005中开发一个应用程序,需要与WinCE6设备连接进行调试。
在网上看到可以通过在设备端运行conmanclient2,cMaccept,pc端运行“连接到设备”
,但是提示未安装activesync,安装以后,再运行,提示“设备未就绪“,我是通过网络接口
来连接的。请问为什么?谢谢!那位可以提供一下帮助?

网友:
您的目标机和宿主机的IP都设置好了吗?

网友:
目标机的IP地址是192.168.19.61.通过DHCP获得.
宿主机的IP地址是192.168.19.75,通过cemagrc方式可以连接成功,

网友:
我在与wince5设备连接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设备与宿主机的IP都是静态的,EVC下可以建立连接。
在VS2005中不能建立连接,都是提示至“Windows CE 5.0 设备”连接失败。RPC服务器不可用!!

网友:
WinCE6设备端,也要有ActiveSync支持。

网友:
CE5的话我用过,即使没有ACTIVE SYNC用双机互连线才可以连。

网友:
已经连接了成功了,很不容易,
activesync和网线都需要,activesync用串口.
后来,又把所有的补丁安装,又重新定制OS Image,选择了Thin Client,......就好了.原因不清楚